775主板的问题!

楼主(2008-11-13):
现在手上有块775主板,不跑马。查到CPU座的G5脚(F7)的值不对。不知道这个脚是不是接上CPU后值应该变低!问一下各位这个脚是起什么作用的
cpu

网友:
看看那个脚的定义,是地址线还是数据线,还是接时钟,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值都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