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液晶显示器上的C5707 5G 和 C5707 5F有什么区别???

楼主(2008-11-13):
明基液晶显示器上的C5707 5G  和 C5707 5F有什么区别??? 可以待用吗??

网友:
一樣的 換吧 c5707 xx 都是一樣的

网友:
直接代换,我们没有分过后缀

网友:
哦 谢谢 啊  我没买到C5707   看别的帖子说D882可以代换,可以吗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得看电路设计 D882比较个头较小 耐压也比较小 不需要为了C5707 冒其他的风险
原来是用C5707就用C5707吧

去买吧 很多高压版需要5707 就算其他不用C5707 也有大把明基液晶要修

网友:
买来了5707  换上用了两天 又坏了  还是同样的问题~~~郁闷啊    其他地方还有那里比较容易坏啊!!!

网友:
看看变压器有没有虚焊的,一般来说C5707坏都是因为有虚焊

网友:
经验

我修过一台明基的,换了C5707后,再将变压器和它周围的无件补焊下就OK。

网友:
benq这种问题还真多

网友:
这次是坏了一个,我把一对5707都换了,周围都加焊了一边,现在正在测试,昨天用了6  7  个小时  今天继续测试吧,今天没问题的话就让客户取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