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17宽屏显示器求助

楼主(2008-11-13):
  这台显示器的毛病是,显示一下就黑屏,插开拿灯管试是一组灯管亮一组灯管不亮,靠插电源方的不亮,<是4跟灯管的,两跟一组.>量了两组的三及管都正常,IC现在又没的代换.本人是处学者望各位大哥指教.

网友:
你说清楚一点,看不懂你说的啥?

网友:
换高压板吧,换了就OK。

网友:
对了,是整合板吧,查清那几种电压,用通用板小改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是电源板的问题,我修多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单灯的高压条测试吧,如果有一个不亮就换或改高压板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对啊,是高压板的问题啊,换了就好了.修总不能老是换吧,这样还叫做修吗

网友:
说得对,本人在修不好的时候也是直接换的,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太少了,修起来不知道从何下手,还希望有经验的同志多发一些贴介绍一下经验!~·

网友:
有时候不是说能修好就是高手,做维修的最终要考虑效率,客户可没有时间去给你研究故障

网友:
应该高压板有虚焊,灯管插座和灯管接线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最好检查一下高压变压器,如果是共芯的,一般都是变压器坏的多,如果不是只有一个变压器的,那你就查不正常的那一组,两组是一样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