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G B9 19液晶电源问题

楼主(2008-11-13):
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高压板坏,我换了块通用高压板后,好了。不过就点亮1分钟就黑掉,显示器关掉再开,一亮就黑。后来发现显示器不亮后 电源板上3个有散热片的3脚
二极管
发烫,高压板没有问题,怀疑灯管漏电造成,用单灯高压板试灯管 都无问题!,请问高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几个3脚二极管发烫,怎么解决呢
显示器不亮

网友:
是電源開關管熱穩定性差,更換之!

网友:
原来的问题解决了 ,试了1天没黑,但是 就是 点了1段时间后 屏幕就会显示抖动 ,就像是手机信号干扰的那样。但是并不是手机信号干扰。这个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这现象跟手机信号干扰没什么大的联系.你有无有留意到按键板,你更换一个试下,可能就是这问题.

网友:
电源板哪里没接对的现象,或者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修好后,屏线、屏蔽罩等处用锡箔纸粘好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