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盘如何用SET STUFF手动打开密码模式和LBA48模式?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个ST3160021A硬盘SF并回写ATA,重建型号和容量后只认137G(131071Mb),发现LBA48模式没打开,密码也不支持了,我只有指令线和终端,请问要打入ASCI什么命令才能打开这两个啊?
我没有PCI3K,我知道用它直接勾上那两项就行了。
硬盘

网友:
还是没有人回复啊,我最后只好用D版春华慢慢地回写了备份的VENDOR,就是要花一个多小时。
这个盘1头好象要不行了,每次扫1头都会再出几个坏扇区,可能就是PCI3000说明书上说的磁头被内部的润滑油给污损了,其它几个头都很好,看来要砍成120G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