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72T02GH替换问题

楼主(2008-11-13):
请问此管有什么可以替换,手上有几颗H5T03GH不知道合适不?

网友:
是cpu旁边的场效应来的,坏了一颗,导致电源ic发烫,内存有一半没时钟,开机一会就自己关机了,就再也点不亮了,要阁很久才能再开,如此反复.

网友(2008-12-27):
查一下参数吧,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问题,换3055,9916等,可开机,开机最多几分钟又烧了,触发一闪即灭,也是这家伙坏了,奶奶的  天虹UK945GC-M白金版

网友:
72T02GH,你这个东西会是在AM2的梅捷上板子上用的没有啊,还有一个85T02的下管的.
你用70T03就行啊,试下子.

网友(2009-12-03):
我也正在找这个管子,测量是N沟道的管子,还没有找到可以替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