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449能用IRF9630代换吗?

楼主(2008-11-13):
美格796FD2显示器中的
J449
坏掉了,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能用
IRF9630
代换吗?
J449 -250V -6A 35W P
IRF9630 -200V -6.5A 75W P
IRF9630的耐压有点低,不知道能不能代换.谢谢.
显示器

网友:
J449 J512 9630 9640 都可以代换的

网友:
9630用在菲利浦降压机型上的,行供电电压为185V,完全可以用.9630如果用在美格降压机型上就有点勉强,因为供行电压为210V,容易损坏击穿.9630的耐压为200V,小于电路的供电电压,而且降压型机子的行供电管是串联在电路中的,此管击穿必损行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