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9550 128标准版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块9550的卡子,用的一直正常。前几天试卡的时候拿下来放维修台上结果弄了点锡占到了显存上。开机花屏了,后又把锡拖了去。开机正常 了!
现在的情况是正常使用中偶尔会黑屏,显示器提示超出屏幕范围~?重新启动一下机器就正常了!黑屏没规律,有时候一天都不黑,有时候刚开机就黑了!现在玩QQ飞车和卡丁车都卡的要命! 55555555555555555555555

网友:
我的是盈通9596,不知道是不是就是9600?花屏了,刚开机 乱码,到系统里面还好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是LZ啊

问题补充一下哎,机器黑屏以后系统还是再正常的运行的可以通过热键关机。重启都很正常!

网友:
你有没用dvi接口试试,如果没问题的话 ,那是数模转换得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