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10 不能充电

楼主(2008-11-13):
DELL D610 不能充电 用电池不能开机,电源的红灯一直闪,有办法解决吗?
DELL

网友:
刚修一台一模一样问题的机器,加焊南桥背后的MAX1535BF,32脚IC
就正常了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A:
充电
充电电路故障了 虚焊的 比较多了

网友(2009-01-17):
我的本本也是,有时修不知道动了哪里,偶尔能充电,但是电源插头一拨就又不能充了,是哪儿的问题,谁有主板图纸能不能给上传一份, 我的是DELL D610

网友(2009-03-17):
图纸有,网上也可以找到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