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师进来看一看这是什么元件 《已修好》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台NEC  LL900/7  不开机,拆开键盘看见一类似三端线性稳压块,标有KA  V   分别是5v , 接地,和0.2v 断开0.2v一端测电压,不料表笔一触整机断电。看来不是稳压块不管他,继续修,查cpu电路,发现无供电,测上管无19v.对地电阻5欧姆,f117烧断,查上下管及附近电容正常,板反面也未找到故障原件,一不坐二不休,在短路点加上5v电压,一电容冒烟,更换。换f117.上电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加电压把短路故障件烧出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 对付短路故障除了拆就是这个办法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