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V-X无复位的问题

楼主(2008-11-13):
华硕K8V-X,被雷击过以后故障表现为开机无显示,诊断卡显示“FF”,复位指示灯常亮,

CPU无供电,表面无温度,芯片外观无损坏,无烧黑痕迹,其它的地方也不知道怎么测了

请老大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,本人是新手,还不知道怎么跑线路与看电路图

网友:
老大们,怎么没有人回啊

网友:
K8的板子供电顺序上有讲究
你先检查一下内存2.5有没有

网友:
雷打的话,先摘网卡吧

网友:
触发后要供电、时钟都正常,然后才是复位。所以复位灯常亮或不亮不一定就是复位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雷打的话,先摘网卡吧,赞成!

网友:
这个板的CPU供电,内存供电,1.2V供电都是IT8282控制的,随便问一句.,这个板能正常触发和关机吗?此板的开机复位电路很特殊.

网友:
雷击的板子 拿掉网卡可以好大约百分30的板子

网友:
兄弟什么也测量,只说打了雷就不能用了,无法预知是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