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ibm t30不开机

楼主(2008-11-13):
测无1.8V 2.5V和CPU电压,测1715第4脚16V,9脚2.0V,10脚3V,11脚2.7V,20和21脚5V,7脚0V, BST脚没升压,驱动脚没电压,换个1715也不行,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,不知如何修了,请高手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待机时有1.8V,按开关就没有1.8V和2.5V

网友:
应该是哪个地方短了给保护了吧.仔细查查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