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迪815主板跑FF

楼主(2008-11-13):
昂迪815主板装上CPU跑FF,北桥旁边有二只305的管发热,不上U北桥旁边二只305的管就不发热。305管已换过,CPU也换过N个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像这个不跑U的板引起原因有好多    有复位吗?   如果有 哪你就要看下BIOS有没有片选信号呢    CPU痤子啊 有没有空焊的

网友:
815 CPU座子 一般不会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有复位,CPU痤子换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