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5主板诊断卡报E6

楼主(2008-11-13):
865主板诊断卡报E6长声报警怎么修啊

网友:
内存不过,测内存工作条件,刷BIOS ,换IO

网友:
刷BIOS应该可以

网友:
内存不过,给内存2。5V供电的管子是不是坏了,很多情况肉眼就能看出,

网友:
E6发长声,先换条子在刷BIOS,不行换板子

网友:
肯定内存方面线路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