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GDM5402图像偏色发暗请大家教我分析一下(有电路图)

楼主(2008-11-13):
SONY GDM5402图像偏色发暗,OSD调节菜单色彩正常,
如图IC401 IC402上的5V 12V供电都正常我已量过,
现在的问题就是图像发暗对比度差 灰蒙蒙一片,
请大家帮我分析 一下,下一步查那个地方检修??
谢谢!
(附 视频放大板
电路图
)
[
]
电路图

网友:
呵呵,是不是很老的那种啊,若是这样的话,显像管老化的可能最大了。

网友:
查查聚集电路和视放电路!!包阔高压电路!!!

网友:
我已经修好了,视放板上有问题,换了RGB调节的部分电阻,再加仔细调节后图像恢复正常!
感谢大家热心的帮助!
谢谢了!!!
[
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