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IT-GD8 怪问题,随便秀一下自己工具

楼主(2008-11-13):
ABIT-GD8  945主板 不上电,+PWR不上电,但是 跳一下CMOS就自动上电,在短路一下晶振就跑C1

不 知道是什么问题。求助

随便秀一下,自己的工作台和维修工具

网友:
这么好的地方和工具啊,,我就有把咯铁和一个垃圾850(160买的货) 这问题感觉像触摸晶振才开机..换过晶振一套没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换过晶振   检查过BIOS的接触问题,没发现什么问题

网友:
取掉谐振电容再试试

网友:
我以前碰到过,晶振,谐振电容,106,都换过就桥就换了,期待正确答案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挂了????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南桥挂了哦,我遇到过

网友:
查一下电源14脚的电路吧,有可能是门电路什么换了呢,也有可能是IO

网友:
师傅说,摸一下晶振就工作的电脑是南桥坏,如果摸一下就能用就每次开机的时候都摸它,如果嫌麻烦,就换桥

网友:
BIOS 电路短路..清查BIOS电路.....

网友:
用风松把南桥吹热了再试一下啊

网友:
重植南桥就好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重植南桥
这个太难,第一技术不好,第2工具不好,在说买一个旧的就是130$,915的

网友:
那你就不修了,应该是南桥

网友:
你师傅太逗了,每次摸一下

网友(2010-03-12):
看了又看 还是没个问题的解决 哎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