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BIOS问题

楼主(2008-11-13):
以前都用编程器刷bios  可最近坏了  拿去修了
   请问 高手 怎样再dos下刷主板bios   或别的方法刷    高手指点~~~~

网友:
在DOS下刷

先记下主板型号和BIOS的ID,找到大小、ID相同但是日期不同的BIOS文件放在DOS启动盘下,进DOS后用自动刷新 awdflash bios.bin /cp/cd/sb/py/f/r ,等一会就可以了,在刷之前再好用awdflash备份原来老的BIOS,以防万一,刷时不要断电关机,要不就头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