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/2维修个人总结

楼主(2008-11-13):
具体看图片吧。

网友:
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对地打阻值。

网友:
恩不错的资料...四个电感阻值一般是多少..如果四个电感阻值不同..是否就能断定是IO或南桥不良

网友:
阻值550-780 板子不一样,阻值也不一样。直接可以断定IO或南桥的故障。前提是要断开4个电杆。PS/2口故障也有一部分。看接口毛不毛了,不毛的话不用断开电杆也可以判断了。
天天修BENQ做键盘鼠标工厂的测试板,有门路了,做点总结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,这回修ps2思路清晰多了啊

网友:
学习,长见识了,谢谢分享。也有遇到线路断的

网友:
补充一下测PS/2的方法。
测键盘不用说,测鼠标有点累。
最好的方法:进系统。但是做为维修人员,烦!
用光驱,现在的系统都是GHOST的,用电脑公司特别版的盘。显示菜单后,如果鼠标能动,则鼠标口肯定好了,如果不能动,鼠标口不一定坏。
第二步进PQ,不加硬盘会提示出错。如果PQ中能动鼠标,则鼠标口一定好。如果不能动鼠标,鼠标口不一定坏。
第三步进PE的系统,有的板子进了PE就能动鼠标了。有的板子会进不了PE,提示出错,那只有用硬盘进系统了。
曾经走过N多的弯路,明明修好的板子,还死活去查电路。希望大家少走点弯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