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ILIP故障又一例 OSD显示 无字符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PHILIP显示器 故障表现为 OSD显示 无画面 显示器数据线完好 程序正确写过 视放换了 但还没好 外围电路检查过 没什么问题 这款显示器 这种故障很普遍 望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谢谢
显示器

网友:
这种现象通常是存储数据丢失,刷写后仍不行,只好换一块了。

网友:
存储器已换过 最开始我都是换的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