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进来,联想LXB-HF769A 故障?

楼主(2008-11-13):
修到一台,联想LXB-HF769A 17寸的纯平显示器,
开机,有高压声上去,就是不显示.
关机也关不了, 要把信号线,扒掉,指示灯变成了橙色的灯,才能关机.
打开,测,G1 负178V
80W 正常,50V 正常,6.3V正常,12V 正常,-12V 正常.
行场芯片,集成在CPU 里面
我CPU 换了,高压包换了.故障还是一样.
段开,G1为0V 还是不显示,
G1 这一路,我也查了,没有坏的.
一开机,G1 为,-178V
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.
请高手,来指点.

网友:
就查给G1供电的电路,一定有坏的.

网友:
关不了机,可能是保护了。查一下高压包的周边元件看看。

网友(2008-12-27):
楼主查到这一步,下面应该检查总线SDA、SCL的电压了。我看这现象,很像是总线上挂的IC,尤其是视放前级出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