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的时间走得很快

楼主(2008-11-13):
主板上的时间走得很快,在bios中看到时间走得飞快,815的老板。怎么办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还有bios中的内容不能保存。换过电池了

网友:
换晶振了吗?

网友:
这种跑得快的或是跑得慢的排除软件问题外,多数为晶振+谐振电容问题,我见意要换就换一套,换两个小电容用不了一分钟

网友:
晶振偏频

网友:
COMS周围电路,周围贴片电容漏电,或晶振,谐振电容漏电换它试一下

网友:
这种主板要是用在话吧,一个电话打下来不得了啊!

晶振用延根线出来,用手摸着就能正常。具体遇到过,但是没修好过。

网友:
换晶振,我有一台机器就有这种情况。换了之后就行了。

网友:
有的主板,CMOS跳线在清除状态,或者不插跳线会出现时间走的很快的故障,你检查一下相关电路

网友:
谢谢大家了,我回去试一试, :lol :lol :lol :lol

网友(2009-02-12):
都说是晶振的问题,我来换一个试试~~~~~~~~~

网友:
我有块华硕P4P800E也是不能保存设置,有时可以正常工作,有时进入系统时进度条跑得飞快,进桌面比平时快很多,进什么程序也飞快,玩了个网络游戏那叫一个爽啊在里面跑得飞快,不过几十秒钟后就会被系统踢出,提示使用加速,要是不被系统踢出的话,我一定把这板子挂在淘宝拍卖了,o(∩_∩)o...哈哈,在这种情况下,鼠标双击失效,试着浏览网页一小时以上也没事,不过关机后发现CPU滚烫

网友:
呵呵 是不是电池坐和电池之间接触不好

网友:
建议用小平口螺丝刀清理一下坐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