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会自动关机

楼主(2008-11-13):
我修一台S845主办,开机可以,屏幕刚有显示,电源就关机,有时按开关可以在启动,但故障不变,各电压多测过,只有CPU再关机时电压由1.75变1.77,不只是否是电源管理心片有问题,请大侠们给个思路,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中毒拉,杀一下毒,要不行的话,重装系统!!!

网友:
怎么可能是系统有问题,他说的刚亮一下就关机,不会是系统的问题。测CPU供电的场管是不是性能不良,或者摸一下桥是否发烫。
本人菜鸟,纯属瞎扯。不对勿怪。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有问题,换块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保护电路的问题。

基本修不好。除非有工厂点图。

网友:
一般是开机电路出问题和保护环节动作了
先修开机电路吧,换个IO试一下

网友:
还是查一下开机电路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先把板子在机箱拿下来 用镊子短接POWER试下 如果还有问题 先换电源
如果不出问题 就是机箱的开关线坏了

网友:
系统问题也是有可能的,我遇到过,后来换系统就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嗯,差不多,应该是!

网友:
没修到过这种毛病的主板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但我猜想可能是板卡级的故障吧,不用修主板可能就会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支持他的说法

网友:
如果开机电路中有经过门电路,则可能是门路坏了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。。我也遇到过。不插硬盘线看看。。

网友:
先找可以代换的先换,一个个排除

网友:
机箱开关和电源都能引起这种情况

网友:
建议先查一下你主板以外的设备..

网友:
这类问题千奇百怪
我修过的就多数是电源坏了机器不等到系统就断电     换电源搞定
还有的风扇不转CPU自动保护 风扇灰多了不散热但风扇还转      换风扇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