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-M30开机时灯只闪一下.无法开机

楼主(2008-11-13):
东芝-M30开机时蓝色灯只闪一下..无法开机  电流也没有变化,  在找短路的时候发现显卡后面电容有微短的,拆下显卡后, 不短了,在开机问题还是一样,  只是蓝色灯一闪,电流没变化,  还有一个蓝色灯长亮,   请帮帮忙

网友:
那应该是显卡短路保护了吧

网友:
拆掉显卡已经不短了,

:L

网友:
M30开机芯片是那个,

有人知道嘛,谢谢了

网友:
把5200显卡换了就OK啦,

网友:
可是我们论坛里有个朋友说,

如果是显卡短路了,拆下显卡后就可以开机了,  我现在的情况是拆下显卡也是开不了机,
现在就是搞不清,这款机器是不是,不装显卡不上电的,   新的显卡我还没有装上

网友:
还在等答案

请教

网友:
有没有人修到过

机器还压着,等着一样问题的朋 友,研究一下

网友:
你说的微短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显卡和板子是插槽的吗。是的话,拔掉应该也能上电,电流应该在0。35到0。50之间算正常。然后再去排除显卡上的短路就会OK了。

网友:
显卡是焊在上面的BGA

我刚开始打显卡后面的电容阻值在0.15左右      但是显卡有的阻值是这么低的,当时我在论坛里看到一贴 说到这种板子就有二个问题  一个是CPU供电芯片  一个是显卡短路 我就二话没说BGA拿下显卡 但是问题还是一样, 按开机键 灯闪一下 电流没有变化 我就没敢在往下修,怕问题扩大  等朋友们帮解析一下

网友:
会不会是I/O 坏了,按开机键没反应,只是灯一闪

一会换一个看看

网友:
应该不是IO问题。这是东芝的保护。有短路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。你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哎,没修好 机器退还了

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    本本修复率  难道真就这么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