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OSC灯不亮,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块VIA芯片组的主板,开机触发后没有任何报警,不上内存也一样不报警;
上诊断卡不跑码,OSC、RUN灯不亮,其他正常;
CPU有复位,CPU电压、时钟、PWG电压均正常,对地阻值也都一样。
CPU的地址选通脚ADS一直为高电平,BIOS片选CS端出发后跳高又马上跳低,之后一直为低电平;取下BIOS芯片测试片选也一样的现象,先变高,再变低,之后恒为低电平。
各AD线对地阻值和好板基本一样。
CPU核心电压用二极管档测为0.009,而好的板为0.011,整流电感也比好的板子烫一些。
取下网卡芯片、IO芯片,换过CPU、BIOS,加焊CPU座现象都一样。

哪位大虾能帮帮忙,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没人指教一下啊???我都试过很多次了,都没什么变化,郁闷

网友:
根据你上述内容  没有提到   内存供电和 vtt电压,还有南北桥的   1.5  v
如果都正常 ,试换北桥,我曾经修到过 不跑码而且 数码卡灯不亮,换北桥OK

可供参考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