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43DF显示没有红色

楼主(2008-11-13):
新手学修显示器,有一台三星743DF显示没有红色,信号线没有断针,有重新插拨过,请高手们指点指点。

网友:
菜单有红色查信号线,没有查尾板。

网友:
看一下屏显是否有红色,若有,则可沿小信号的红色输入查起。若无,沿管座的红枪查起,特别是放大部分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没错.修这种问题关键是确定故障点在什么地方.可根据菜单中是否有红色来判断故障范围在视放前级还是视放末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