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上部出现几条细白线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个杂牌显示器。屏上部出现几条细白线(上部有点压缩)。 招都用完了。还是不行。请各位帮帮忙

网友:
场小信号部分的电阻,电容一个一个查

网友:
同意二楼的观点,那些小元件性能下降造成的干扰,这得细查了。

网友:
电容我全换了。磁片的我也换了。还是不行哦 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场周围电容问题,实在都换了换块试下

网友:
自举电容  有问题了
还有个 场偏转线圈的并联阻尼 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