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问题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台主机动动就蓝屏   然后动动内存就好了  在动动机箱又那样了      主板是新的    内存两条都是金士顿512的

网友:
而且每次的蓝屏代码还不一样         000007F             0000024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每回都不一样

网友:
你的内存至少有一根是坏了。

网友:
同意三楼的,再不就只用一根吧

网友:
LZ你先排除是内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嘛~!这里可是芯片级主板维修论坛~!不是板卡级维护~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用的是假金士顿吧,

网友:
是真的 金士顿     内存坏了?      那动动怎么就没事了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现在不是没法排除才问你们的吗

网友:
检查一下槽看有没有问题,虽是新的但也说不准呀

网友:
金士顿内存条吗?真的假的?你怎么知道它一定是真的?真的金士顿内存条就一定不会出问题?我看你的内存多半是假的,当然不一定就是内存问题啊,我最近用了几根金士顿内存,是恒盈电子的标签,其中遇到三次拿回来的新内存点不亮机器,我现在再也不用金士顿了,假货把金士顿搞得臭名昭彰了

网友:
哎   换了块新主板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