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驱不出仓的问题快速修好

楼主(2008-11-13):
光驱托盘不能弹出是传动皮带松弛的原因,而传动齿轮只要不是磨损得特别严重,对托盘的弹进弹出影响不大。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更换传动皮带,但在市场上找不到合适的传动皮带,怎么办呢?我发明一种快速修好光驱的办法,用热烙铁尖往光驱在皮带轮的凹槽里沿它的轴向方向剌几道划痕,两边凹槽里都剌几道划痕哦!!, 就能起到增大摩擦力,这样一来就不用买传动皮带了!!还可用很久很久哦!省力省钱吧!!呵呵!!!

网友A:
我下午也搞好一个这种小故障,我是用橡皮筋代替的。
下次用安全套里那个橡筋试一下。
估计也好使吧。。。

网友:
用安全套的!!?????

网友:
牛人
用套套
不过应该很好用

网友:
我经常用DVD托盘上的皮带,很好用的, :lol :lol :lol :lol :lol

网友:
安全套又多了一样功能!

网友:
安全套的有点大,用不了。小孩的小皮筋倒是可以用,换上后动力强劲。
美得很!

网友:
我来一种,用松香水沾棉球擦到皮带上,酒精挥发掉以后,松香可以增大皮带的摩擦力,这样就可以恢复正常了

网友:
哇,可以一试

网友:
检举三星。。。用过一年半载的就好不出仓。现在我都不敢卖了。

网友:
不太看得明白,到底是弄哪里?

网友:
俺读书时修自家的收录机时换过皮带的!那时电子商店有卖的。
现在修不好的不读碟的坏光驱俺都是要把皮带取下来的备用。
9楼的兄弟讲的办法应该也可行。

网友:
把皮带拿下 放热水一烫 马上丢进凉水。

网友:
可以试试!这样的问题出现很多啊!

网友:
把皮带拿下 用热烙铁烫内圈,一边烫一边用手转动皮带,待皮带发烫后放凉水里,一会儿就好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是你自己的技术啊,
    这个问题,我一般都是这么解决,先给客服说这是元件坏了,要他换一个新的,因为一般这样的光区都很旧,然后~~~~~~我用温水泡泡,在用肥皂洗洗
   OK了,.自己在卖旧机器时装机用
哈哈哈哈

网友:
你们说的都很好,不过我看用套套这个方法我倒是没试过.呵呵,有机会我去撤我家的机子来试哈看好用没.

网友:
你们的这些方法都不错,我也有几个不出仓的光驱

网友:
好方法,以前都是手工用针弹出来的

网友:
以前也解决过这样的问题,都是拿不能用的光驱里的皮带,现在好了,简单方便

网友:
还用费那劲儿,往传动轮上用双面胶粘一圈,搞定

网友C:
嗬哟,俺不是这么做的哟,我只是把托盘的轨道用点了点油,电机点了一些油就好了。电机力气大了,轨道顺了,自已都弹出来了。

网友:
用松香碴搓一搓也行

网友:
好多机不出仓是因为压片磁铁磁力过强而不能正常出合的,我修过有“V星”“三星”等是因为这个原因的。同你讲的原因我一般换橡胶传动带。

网友:
换根皮带完事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9-01-04):
引用 网友C:
嗬哟,俺不是这么做的哟,我只是把托盘的轨道用点了点油,电机点了一些油就好了。电机力气大了,轨道顺了,自已都弹出来了。

这个办法比较有个性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加热后再冷却,会不会减少皮带的韧性

网友:
还是有创意的好,不过顾客看着的时候怎么用TT代替

网友:
齿轮上划些道、用双面胶这两种应该比较实用。

有些光驱里面是没有皮带的,呵呵,不会发生不出仓的故障 。

网友:
嘿嘿
这几天用热水烫皮带修好了6个DVD
2个DVD刻录不也仓的问题
都是我师傅放在那儿不弄的
因为他是坏了就换的
哈哈
哦昨天还10元收了个不也仓的三星DVD
赚大了不过不是我的
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下午也搞好一个这种小故障,我是用橡皮筋代替的。
下次用安全套里那个橡筋试一下。
估计也好使吧。。。

老大还真是语出惊人,记得要多层加厚的喔,可以有延时功能增加使用时间的~~   hoho

网友:
自己的光驱可以试试了

网友:
手里正好有一个 拿来试试

网友:
我这还有一种方法

在壳上面贴一张标签纸就搞定

网友:
刚看了帖子就有人送一台这样问题的机子来,呵呵,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真是及时,谢谢LZ

网友:
原始的,往往很强大

网友(2010-03-31):
白瞎那TT了,都不够用呢,谁多匀几盒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用皮筋换  还可以  不过 估计时间长了不行 还要换

网友:
本人也遇到过这个问题。弄了半天也没有想的好的方法。忽然想的用做衣服线试一下。说干就干首先在皮带轮的凹槽里用线绕了3圈就试一试,用手推动感觉出仓太费劲。这样式最后用一圈就成功了。咋样。需要的话试一下就知道我的方法多么好用了啊!

网友:
都是高人。。。望洋兴叹啊

网友:
小心安全套涨价。大家知道就行了。可别乱说

网友:
跟楼主学了一招,回头试试!

网友:
最好换皮带,家电配件店里多的是。

网友:
下次我试试,省得每次还得躲着客户汤几个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