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能开机正常工作 就是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了不知是哪里的毛病?

楼主(2008-11-13):
IBM  T40能开机正常工作  就是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了,不知是哪里的毛病  电源 硬盘 电池  的灯全都不亮了

网友:
有电阻掉了.仔细看看.顺着发光二极管.一直查下去,看连接到那个,一般都是IO控制的.

网友:
楼主还没拆开机器是吧?  应该是进水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已经修复  是主板的 保险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