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量CPU供电电感前级对地就能判断是北桥坏了??

楼主(2008-11-13):
测量CPU供电电感前级对地就能判断是北桥坏了??

网友:
不能直接判断 首先要判断 CPU供电管 和电源管理芯片是好的前提下

网友:
不一定吧,最好量一下北桥上的电容

网友:
1 先把 所有的下管 拆了
  2 在不上CPU 的情况下
   如果 VOER  还短路 基本可以判断 北桥短路

网友:
七仔现在好像学的不错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