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供电和电源3.3并联了

楼主(2008-11-13):
有一块 V星主板915pl 跑C1 差内存供电 3.3 一代内存 经侧是由电源3.3直接串了  内存是独立供电 断掉供电  还是和3.3通的 是不是板层 有短路的 (内存和3.3短路)

网友:
DDR1内存?不会是3。3V,应该是2。5V才对,是不是你量的脚位错了哟,

网友:
看来楼主量成SPD的供电了

网友:
可能 我没有说清楚 是一代内存 供电应该是2.5 但实际测的时候是3.3 并且是由电源3.3直接来的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3.3 直接到内存了

网友:
换调压管了,再查一下

网友:
量错地方了吧..把内存管和放大器测下看看,,DDR1那有3.3V供电的?

网友:
大家怎么还没有明白我说的意思 地球人都知道 一代内存的供电是2.5v
但现在问题是供电是3.3v  并且是从电源3.3 直接过来的 (这样肯定是不正常)我是用内存假负载测的 应该供电脚没有测错    内存供电是单独的 我把供电管拆掉  还是3.3V  现在的问题是电源3.3V是怎么到内存的 有关3.3v供电的芯片都断开还是那样
好像 3.3和内存供电板层之间是不是有 短路

网友:
主板的PCB板不会短路吧,总共也没有几层啊,会不是南桥,北桥短路啊

网友:
仔细想一下,短路怎么会跑C1呢?肯定是测错地方了

网友:
一代内存供电有些主板是3。3通过一个三端稳压器1117 在经电阴分压得到2。5V  你查下是不是1117坏了!

网友:
不是1117就是 MOS管
反正3.3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

网友(2009-04-03):
哎,我今天遇到这块也是这样的。。,。DDR1代的。。。3.3Vt和 0.55V 应该是2。5V和1。25V
我晕。跑电路时。奇怪了。。那个内存3。3V是ATX电源3。3V直接给的。。晕,,真是没办法了。还有 。那个0。55V应该是1。25V明显低了。。。八脚芯片换过。。。MOS管换过,,

LZ你的那个解决了吗?

网友(2009-06-07):
呵呵,原来大家都没整明白这个啊,我现在手里有二块这样的了,都是V星的板子,用打阻卡,内存供电与电源座3.3直联,昨天拆了一大堆相关的管子,就差北桥了,还是没发现问题,期待高手解决。

网友(2009-07-17):
嘿嘿。。这样的问题,我遇到很多,大多是桥烧了。不知道你修好了没有,基本上修不好。把桥拆了就可以,,哈哈

网友:
补充一下的是,你测MOS管的S电压很正常是2.5V。有些主板设计内存的2.5给桥供电,所以桥挂了就成这样的情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