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 17纯平切换分辨率时有叫声

楼主(2008-11-13):
在桌面时都正常使用,像进CS 这些游戏时会吱吱的响,进去之后就不响了。

在不同分辨率之间切换时都响。切换时黑屏的那个时候响。

网友:
把行输出电路**2;**4的电容都换了吧

网友:
检查CPU的静噪脚在模式切换瞬间电压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