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们帮帮忙联想E600A机器开机跑4946点不亮

楼主(2008-11-13):
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手里有台联想E600A的机器开机跑4946不跑了
点不亮,不知道4946是什么意思
请高手们指点一下,小弟深表感谢

网友:
兄弟,按住他的CPU底座试试,我让有一个是CPU底座的问题,我换了一个后来好了,你也可以试一下.

网友:
我按了还是一样,但他可以跑码,有两次开机可以跑到26XX但大多数都是4946估计还是那接触不好但不知道会是那
CPU座我加焊过了不行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虚焊吧,按桥试试

网友:
把北桥供电的几个电感加焊一下。我已经修了N多台这样情况的机器了

网友:
先测桥的各项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用按压法测试,一般虚的可能性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