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nf4g7

楼主(2008-11-13):
检测卡20->50不动了,其他没动静……大家给个思路

网友:
LZ你先把你的检测结果说一说嘛~!还有就是20-50之前跳什么码>是什么型号的BIOS,要不然没人会帮得了你的

网友:
通电点了一会,发现桥和cpu都是凉的,cpu电压是1.4v,我怀疑是不是ISL6566坏了,我手头没有编程器,没法刷bios啊

网友:
1.4V差不多
LZ先常规检查各 供电点的电压是否正常.刷个BIOS正常的话,加焊桥试试

网友:
北桥cpu的关键点电压正常吗?

网友(2009-02-27):
本人修过一块不跑码的,把北桥的辅助供电1。2V的集成块RT9202换了一个就好了,原故障是辅助供电有0。98V不够1。2V

现在在修一块,是跑45,44,换了RT9202,刷了BIOS,按了北桥还是没修好,各供电都正常,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