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设置CMOS保存后就点不亮了,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08-11-13):
请问设置CMOS保存后就点不亮了,是什么问题?CMOS放电后又可以点亮
点不亮

网友:
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你刷个BIOS试试,

网友:
SB的问题也是极有可能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刷了bios也不行,估计就是SB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