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是什么原因能造成液晶显示器画面偏转90度

楼主(2008-11-13):
如题  请问是什么原因能造成液晶显示器画面偏转90度     如有可能 能让它偏转180度吗

网友:
驱动坏了 重新刷驱动

网友:
人为的 能让它偏转180度吗

网友:
  都可以显像了还在乎偏转180,重编驱动

网友:
把显示器偏转90或180就行了啊

网友:
显卡驱动里有调节的,

网友(2008-12-29):
嗯,学到一点

网友:
按ctrl+空格+方向键,90度,180度,都可以调。

网友:
按ctrl+空格+方向键,90度,180度,都可以调。????我的怎么不能

网友:
在显卡驱动里就可以调

网友:
显卡里可以调节的

网友:
最简单的,把显示器转过来放就行了

网友:
品牌机可以按着ctrl+alt+上下左右四个按键可以任意调整的
ghost系统好像没这个功能

网友:
像12楼所说的,现在一般在显卡里是可以调整的

网友:
哥们开机时候没发现偏转 不啊

网友:
GHOST系统没有的话可以到网上下一个这样的软件,有很多的。

网友(2009-10-04):
实在不行就重新GO个系统就行了

网友:
显卡的驱动都可以支持图像旋转的,不同厂家的调节快捷键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