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1G+黑屏解决出现花屏,请教高手(附图)

楼主(2008-11-13):
明基FP71G+S出现黑屏,更换C5707、9024、0.22电容及输出变压器后未能解决,最长正常时间二天,还是黑屏。拆除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高压部份,增加一4灯通用高压板上黑屏问题解决。使用不久出现花屏,显示屏上1/4部份显示正常,下方显示灰色及其它亮色块,分界处为一白线(如附图1),拍打外壳有时能正常工作便时间不长,将显示屏除液晶板部份外拆下,轻敲内部驱动板(附图3中上方长条形电路板)现象同上,有时能正常显示,图像内容见附图3(图像抓拍,不清晰),判断故障为驱动板有问题,请教各位大侠到现在这下步该怎样检查?

网友:
把屏后的驱动板补焊一下~!

网友:
把屏线重新插一下,试试看能行吗???

网友:
屏线重插过多闪,屏线也多次摇动未影响图像;驱动板补焊难,太大了,不知问题在哪一方,驱动板图像见附图。

网友:
这种还有的修的,不要动不动就换屏

网友:
灯管问题吗?
        看着有部分亮

网友:
敲击驱动板可以有时可以工作十分钟以上,这种现象应该不是屏有问题,我想请教大家有没有人碰到类似问题,至于灯管、插头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啊???机器拆着等救命呢,我可是把几年不用的老CRT拿出来用了!

网友:
刚刚想到的问题,把那BQ6100加焊一下,看看结果~~~~~~~~~~

网友:
V侧TCP压接不良/损坏

网友:
可用风枪加焊一遍看看

可用风枪吹焊一下看看

网友:
看一下电源的功率是不是够了啊.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V侧TCP压接不良/损坏 请指点具体是哪部份(电路板上),我是PC用户非维修专家,虽然我会用电烙铁 ,热风枪好像我这没地方借。

网友:
晕啊,搞这么烦的,你搞套点屏的套件来点一下屏不就完好OK了,

网友:
我也有个故障差不多的屏,用手摸一下那个8337 AC8C VG1207的8脚小IC屏就是闪动几下的,我想修好这个屏高兴一下啊~~

网友:
肯定是屏线没接逐好、明基的屏坏的很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侧TCP压接不良/损坏 请指点具体是哪部份(电路板上),我是PC用户非维修专家,虽然我会用电烙铁 ,热风枪好像我这没地方借。

别妄想手动修

TCP屏测的pin pitch大约是35μ,PCB侧大约是200μ(不过V侧没PCB)
而且你连ACF都没
万一是TCP损坏 你到哪里去搞TCP?

这种不良只能厂家修

网友:
刚刚又加电试了一下,能用几分钟,几分钟后图像下大部无显示几个色条,看起来故障不象是TCP之类的故障,小驱动板在某一角度轻按住显示正常,保持加压力度不变可以保持图像正常,但松手后必须重新试验一个位置才能正常显示,轻点电路板,显示屏下方无图像显示区会出现图像但马上慢慢消隐(图像闪现后马上慢慢变淡至无--快入淡出),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电路板找不到虚焊处,各位,怎么办????

网友:
请教是什么地方有问题?请直说,我这个小城要找个维修师傅也要200,没意思 啊,你告诉我我自己买配件换。

网友:
哈哈 就是知道也不告诉   要是告诉你了  你自己修好了  那还要我们维修人员 干嘛
  我们的米钱  谁给  哈哈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不错,够强悍!看起来说得不错,论坛上教人修明基黑屏的人都有问题,有钱不挣!就你一个明白人!
想想还是很生气,你这样一说把我的好心情搞没了,请教各位大侠逐步逐步接近解决问题,关键处跳出一个人说:停!再教下去维修人没饭吃了!
看样子你就算知道也不能算什么,技术水平不高的话是怕别人学会了抢饭碗!

~~~失望~~~

网友:
查查走线,特别是铜皮有没有氧化接触不良的!

网友:
屏线坏或屏线间的接触口不良也会出现这种现象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 就是呀 我技术菜很  哈哈  刚学会 修显示器
  连液晶的壳子 都拆不开 ,  哈哈
    我就不会修  光会忽悠     ,  就不告诉你咋修  ,
   哈哈  气死你

网友:
  的确这个问题对专业的维修人员来说是可以修好的,但是对于你来说是不可能修好的,为什么呢?  因为你没有工具~!!!最基本的热风枪都没有,你怎么修呢???

网友:
屏上的芯片坏了。我认识一个卖液晶的。有亮点他就拿来让我把屏搞坏。我通常就是把屏上的芯片用高压击坏。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。找个同样的坏屏把芯片换了就OK了。

网友:
哎 弄个点屏套件 就OK了吗?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最大的IC不行了?热风枪也不是太贵,淘宝上有,自己买了可以玩玩,自己修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

网友(2008-12-17):
应当是在维修黑屏时,不小心,把屏搞坏了,还是修屏吧

网友:
看来你本是想省点钱,自己搞  没想到这下花销可要大了

网友:
不象是屏坏了,我按住驱动板固定在某个角度能长期正常显示,我认为是接触不良之类问题,就是不知是什么芯片易出此种故障。

网友:
用个东西压在手按的地方固定 OK 搞定。

网友:
听你说的那样 可以确定的是问题出在驱动板上。至于代换法你肯定没拿条件,先加焊小驱动板的部分元件看看

网友:
用通用板改吧,成本不高的!

网友:
要修知道不?真正搞不好了 才换

网友:
我想你那显示器还是请人修的好,不是我怎么看你哦,你要修好是很难的(因为你不是很懂或是不懂),除非瞎猫碰到死老鼠;出点钱请师傅修修,很快就好的,自己搞来搞去,真的屏坏了,那就要好多个200来买的哦!
再说真正的修好一个液晶是要很深的功底,除非是“换”师傅!退一步说,你就是“换”师傅,也要必须的工具和技术啊!

网友:
你先看看电源的电压,一组一组测,我碰到过是1。8V的稳压管不良引起的,开机2-3分钟后花屏!

网友:
关于送明基维修我已经问过了,主板维修要250以上,或液晶屏维修肆400左右,很难说花得来花不来,真的屏坏了我也也不大想修,买一个新的不差多少了。

网友:
屏线结口上方那个大IC容易坏。我以前修了几块屏都是换了那个IC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