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上路,求教声卡只有一个声道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块815的杂牌小板,ALC101的声卡蕊片,只有左声道,请问该查哪里?(不是软件问题)

网友:
首先 跳线,然后看 ALC101的输出部分.

网友:
耳机肯定换过了吧?再看看接口是不是松了,然后就是声卡本身的问题了,这个的可能比较大,很简单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可能是耳机插座内部断路,可从板上直接接线出来看是否有声音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能说的具体点吗?

网友:
前面后面你都试过了吗,如果还是一样,那就看看声音跳线

网友:
没跳线的,没上在机箱上的,所以没前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