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走到WINDOWS XP进度条就画屏死机重起

楼主(2008-11-13):
显卡
系统走到WINDOWS XP进度条就画屏死机重起.
显存已经加焊.
请指点原因? 谢谢!!
Windows

网友:
把内存用橡皮的金手指擦一下,估计就好了,我的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,就是这样解决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应该是主芯片空焊或者坏,加主芯片看看

网友:
重装系统。 硬盘有坏道 数据线。电容有坏的

网友:
看问题多几个方面好:以下个人建议
1系统问题,系统没有装好。可能性最小。但不排除。
2硬件问题,先换个显卡试试,排除自己显卡的问题(供电不足也这样,我以前遇到过),然后内存的问题,最后主板

网友:
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,很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,最大嫌疑主板,因为到了滚动条最先加载主板驱动,建议把显卡换个板子试试,另外测试的时候用个好电源。

网友:
换电源试过没有????

网友:
来个直接的 直接换掉显卡试试就能分辨出到底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机子用这一个显卡不行,用其它的正常,确定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哇.太多的结论了.迷糊了

网友:
谢谢学习了 赶紧回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