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021 串口SATA接口用不起?

楼主(2008-11-13):
MS-7021 串口SATA接口用不起?
之前是用的IDE硬盘··现在换成SATA接口硬盘··但用不起。?
BIOS里面没认盘··直接·接光驱··进PQ··DM··分区也都没认盘··!
BIOS是刷到最新·版本的··!
知道的说下··谢谢··!

网友:
你用的是不是SATA150的盘?

网友:
什么150的盘?··
对了··我好像听说过··SATA··分一代和二代··!
还有SATA数据线也要分·。。?
但之间怎么分啊·。。?

网友:
主板以好··自己好南桥加热了一遍就OK了··
怎么没有人说哦··!晕4···
哎··!还是靠自己

网友:
如果确定硬盘可以用在这个板。那就只有南桥和南桥边25M的问题了。。。
恭喜你加焊OK.

网友(2010-07-04):
你打下SATA口阻止看正常么  还有把万用表跳到电容当量耦合电容有没坏。 。SATA还要时钟IC提供给南桥两条100M频率才能工作 注意下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