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多彩电源烧保险(未解决)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个多彩电源拿来一看保险烧糊了,测得整流二极烧了两个,开关管烧了两个300UF/200V的大电容也鼓包了,于是换了以上损上元件,在线测了周边的过流检测电阻及其它元件均无损坏.于是上电测试,一上电啪的一声保险又烧了,整流二极烧也又烧了两个,但三个开关管都没有烧掉.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!

网友:
先量300V  有无?可能还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负载有短路,拆下开关管和大电容。1、加电看,如烧,印刷板有短路。2、不烧,上开关管和电容。注意开关管的极性,全桥输出有300V。

网友:
烧保险的故障是解决了,引起烧保险的原因是其中一个开关管损坏了,D-S阻止是无穷大.更换后正常.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不转。于是测得绿线有5v左右的电压,紫线也有5V电压,但是短接绿线和黑线其它电压却为零。同时测过三个双二极管均无击穿。现在不知如何下手去修。再次请各位高手指点!谢谢!

网友:
短接绿线和黑线测得KA7500B第四脚电压为0v,第12脚电压为15V,第8,11脚电压为1.5V,测得13,14,15脚电压均为5V.,kA7500B旁边还有一个八脚芯片型号为LP7510,短接绿线与黑线测得该芯片只有7脚有4.5V的电压其它脚电压均为零.不短接绿线与黑线测该芯片电压,3脚电压为1.55V,4脚电压为4.5V,7脚电压为4.5V..

网友:
换电源IC试试看吧,很有可能的!

网友:
多数都是KA7500内部短路,我换过十多个了,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把KA7500换了试试,可以用tl494替换。
一般开关管坏推动芯片损坏的嫌疑也很大。

网友:
7510也有可能坏哦.

网友:
换芯片吧TL494或7500

网友(2009-03-06):
换7500换了//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