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脑I865L内存问题

楼主(2008-11-13):
一块科脑的I865L有时跑到26跳回C1重新跑,有时跑到AF跳回C1有时已经跑完7F亮机几分钟又跳回C1重新跑

网友:
最好先刷一下BIOS,然后检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科脑的板我修过几块都是BIOS出问题

网友:
你们有没有BIOS发上来啊

网友:
感觉IO的可能性个别BIOS比较大。。先试刷下

网友:
CPU是2。4的,换了个2。53的就OK了,可是2。4的CPU上到别的板上也正常,是兼容问题吗?可是他的机子也用了一年多了,为什么会这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