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该主板支持最大的CPU是多少

楼主(2008-11-14):
ASUS A8N-VM/S主板,请问该主板支持最大的CPU是多少?以下的CPU我能用吗?请大家鉴定帮助,(在淘宝上的)
          CPU系列: AMD 闪龙 品牌: AMD AMD型号: Sempron  前端总线: 800MHz 接口类型: Socket 939 倍频: 9x , 90纳米 主频: 3.2GHz 二级缓存容量: 512K 成色: 9成新 上市时间: 2006年 。
         我原来是CPUID CPU 名称 AMD Sempron(tm) Processor 3200+。想换这块不知道行不行。谢谢大家帮忙了。

网友:
支不支持,最好去华硕官方查,这块板的资料

网友:
官网上有CPU支援状态的。

网友:
板子是754、939、940哪一种,你先要确定噻,难道我们上网帮你查?先定CPU类型再说可不可以用那种CPU噻

网友:
我的主板上939接口的,ASUS A8N-VM/S主板。现在使用的是CPUID CPU 名称 AMD Sempron(tm) Processor 3200+。想换这块不知道行不行。谢谢大家帮忙了。

网友:
应该可以,不行的话就更新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