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芯片坏了[讨论]

楼主(2008-11-14):
平时修机时,常遇到电源开关管烧爆,电源芯片也烧了的机器。
有的芯片型号也看不到。
有的买不到。
就想到用TOP224改。

不懂上图片,提供销一个TOP224的PDF
http://www.alldatasheet.com/data ... WERINT/TOP224P.html
这是其中的截图:

因为没有实践过,在这里提出来,大家讨论下。
看看有什么要问题注意的,还有什么要改进的。

网友:
大家都说说看啊。
正好手上有块烂板,
明天去买个TOP223,实践一下。

网友:
我用过世面上1+1电源模块,修是 修好了但有点干扰。跟你这个意思一样,因该可以的,不过1+1电源模块可以调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修的是CRT吧,CRT的电源要用行同步信号来同步的,
电源模块没有同步信号引入点。
液晶的电源好像没见过要用行同步信号来同步的。

网友:
用1+1电源干扰的很,待机时电压变化大,是不可用的,只能当查找故障时用.

网友B:
top 的电源结构简单,修液晶是可以考虑的。不过top的片子可不便宜呀。
个人认为还是把原来的电源恢复上才是硬道理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换一体板,

多收点钱好了,

网友:
现在的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也很便宜,感觉没必要去在这个方面去浪费时间,效率第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op 的电源结构简单,修液晶是可以考虑的。不过top的片子可不便宜呀。
个人认为还是把原来的电源恢复上才是硬道理。

TOP224才6块零售。
原来的开头管+芯片也差不多,要命的是有的根本看不到型号,很难买到。
我遇到个5个脚的。大小和贴片三极管一样,在C极两边多出俩引脚。

今天试了一把,结果烧爆了。
原来TOP224中间的脚接地,3脚接变压器。
PCB中间接变压器。

明天再来试一把。

网友:
TOP的东西很好的,只是现在市场上少啊

网友:
今天在一个服务器电源上试了一把,
原来的电路是一个五脚电路模块驱动5N60。
装上之后输出电压跳变,TOP控制脚电压5.2V(典型值5.7).
又失败了一次。

网友:
有人知道HP f2105的高压板电源用几伏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