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修本本的时候点板子是接LVDS还是只使用VGA呢?

楼主(2008-11-14):
不接LVDS   直接插上VGA头,是不是可以点亮的呢?

还有一个问题,同样是在点板子的时候,是接本本阵列键盘还是插PS2键盘就可以了呢?理论分析,本本键盘信号和PS2信号是一个出口,应该直接插PS2键盘就可以操作机器的吧?

这几个问题还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:
不一定能点亮,看具体机子型号,他有个切换键的
现在还有PS2的键盘接口的本本?十年前的产品了吧?

网友:
PS2键盘接口本本不一定有,但是EC上的接口就肯定是有的啦。。。其实,我就是一直没搞清楚PS2键盘和本本键盘的区别是什么,如果说是USB键盘的话,数据通道不一样,第一次开机是不能操作的,但是PS2键盘和本本键盘是使用的一个数据传输通道,那为什么又非得专门设计本本键盘呢?

网友:
PS2什么时候和内置键盘一个通道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