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754的假负载的时钟电压是多少

楼主(2008-11-14):
我的一坂754的主板,时钟信号电压是0。04V和0。06V应该不正常,请问754的假负载的时钟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自己用一个0欧电阻把假负载上的RR4连接起来,再看下,是不是有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这时钟电压多少呢?它会与一个好像黑色的又好像是黄色的但看不楚,到底是电容还是电压!

网友:
时钟电压0.4-0.6应该是正常的啊

网友:
478是这样,但754的比较少接触,这板是朋友的,刚搞了的一贴片电感上去,可以开机但过不了代码40,是时钟问题原之前的接直去可以开机,但又过不了内存,代码06 ,重起变10。这板本身就被雷打过,背后的线都烧焦,不知道有没有断线。还有接IO的几个脚的铜铂都掉了,还要补线。

网友:
但正常的时钟还不敢确定是多少?有那位前辈可以告诉我

网友:
06应该是IO问题,有几个脚还没接上。

网友:
时钟应该是1.1-1.6吧

网友:
时钟电压是多少不是最关键的,关键的是主板使用正常还是不正常,如果正常,那就记住这种情况也是对的,如果点不亮倒是可以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