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时钟电路中与一个好像是电感又好像是电容的相连

楼主(2008-11-14):
有几块754的板子,CPU时钟电路中与一个好像是电感又好像是电容的相连,因为板子比较旧所看不清楚,好像是黑色的又好像是其色的,但不敢确认,怎样确认好坏请老师们指点一下!还有这754的主板的CPU时钟电压是多少?
cpu
主板
不清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那这时钟电压多少呢?它会与一个好像黑色的又好像是黄色的但看不楚,到底是电容还是电压!

网友:
你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是电容还是电感

网友:
测到是电容,不是一般的电容,一般的这体积的电容是80NF左右。但不敢确认,不知这电钟电压多少?

网友:
是不是一个黑色的宽宽的那种嘛,那种是电容,它又长又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