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的奇特故障

楼主(2008-11-14):
今天接修一台T61  不加电,插电无待机,当时忙别的,取下电池和拨了电源放了一下午,等来修时插上电源待机正常,开机运行OK 看了半部电影后关掉机子。关机后发现无待机了,无法开机,再拨了电源及电池放置2-3个小时,第一次开机肯定OK 只要一关机就无法开机了,而且无待机

晕倒,查隔离电路发现20V未导通,查了周边元件也无问题。怪了。

以前也碰到过一台这样的机子,未修复,这是第二台,难通T61也有如此通病??

更奇怪的是主板上没有找到睡眠开关,哪怕是霍尔元件也没找到,它是靠什么来控制睡眠的?

屏的四周我用大头针来回跑了二圈也没发现有吸铁石的现象,唉!   这款机修的少,请高手指点迷津!!!

网友:
TB没信号吧~~~~~~~~~

网友:
这个机器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必须放电才能复位(我是这么理解的) 一般问题出在PC卡槽子下面那一块中心区域  很多是进水了 要是没发现进水就查一个小芯片 温控芯片 我遇到过它系能不良导致这样的问题 当然别的也有 也有没修好的  IBM机器常见的这样的问题  比较头疼 电路我看不明白 有时候换南桥也会好的 但61的南桥实在换不得  换完了板子就换不了了 呵呵  再慢慢查查

网友:
T61的南桥 下面全是胶 上控制好的无铅曲线上返修台,南桥一动不动,只看到旁边的北桥珠子冒出来了。唉。

网友(2009-03-13):
是呀这个挺难换的,容易爆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