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DELL D500 ,异常掉电

楼主(2008-11-14):
一台DELL D500,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开机,拆机发现红外端口处有短跑,拆除后机器能够正常加电进系统,拷机过程中发生掉电。进一步测试,掉电很不规律,有时能够1个小时不掉电,有时开机还未系统就掉电。加焊供电电感,供电芯片及内存槽,依然有掉电现象。将1999的第6脚翘起,加一恒5V,仍然掉电,排除温控异常。(此主板在保内曾经被DELL修过,风扇被加了一恒定电压,常转),从电路图分析,PWR_SRC受IO的控制,此机IO为LPC47N254,且采用BGA方式焊接。怀疑此IO发出SYS_SUSPAND信号关闭了PWR_SRC输出导致断电,由于不清楚此IO产生SYS_ SUSPAND的逻辑,所以不知道如何去继续排查,想请高手们给指点下。

网友:
先找个电源换在测量,IO为LPC47N254,这个跑图检查以下

网友:
这个就有点复杂了 要看到板子才能好好的修修看的

网友:
继续汇报,将温控部分翘起的脚重新焊回,另外,将DELL原维修的飞线换个位置,将MAX1999芯片重新加焊,跑一个下午没有掉电,但是

关机后重新开机,DELL的进度条还没走完就掉电,开关多次也是如此。

请大家帮再想想看,这样的问题需要从什么角度去考虑。

网友:
我有一台R40也是这个故障,没有规律的掉电,重启。电源管理,CPU供电芯片全换了,高低端MOS也换了,南桥供电也检查了,总之能查的全查了,能加焊的都加焊了,还是掉,最后发现是MINI PCI的问题,带无限网卡就有机会掉电,后来发现是给MINI PCI供电的3.3V三端稳压不稳定,换了 OK了,再也不掉了。可能我的经验不适合楼主,但是也供您参考。

网友:
多谢楼上的提示,最希望知道的是碰到类似情况,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,能够一步步的缩小故障范围,最终确定问题的根源。

网友:
现在基本确定故障点在电源适配器,目前换了一个电源适配器后,拷机过程中还未出现过关机现象。

BS下自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