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和新买主板匹配问题

楼主(2008-11-14):
我的机器是联想m4000的,显卡接触的那几个针头松动了,我买了一个至达的主板,芯片组和内存、cpu都对,就是主板上的电源控制接口和 usb接口不对。联想的那块主板的电源控制接口是七对针脚,usb的针脚五对针脚和至达主板的针脚不一样(不会上传图片),请问如何解决?
主要是usb口接口不对,导致机箱前面板的usb 无法使用

网友:
新手换主板一定要看看说明书再接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量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把另外三个接口的示意图给画出来了
各位大虾
看看,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

网友:
电源那个
我就只接了一个电源开关的
倒是可以开机, 不过那些指示灯没有用了
问题是usb 那几个接口,我看不懂联想主板上的那些印在板上的数字,好像似乎不是电路图一样,我想费线接了 usb口,可是不知道怎么去倒腾那些线
各位,给个解决的办法阿

网友:
至达主板u口两排:
红线、白线、绿线、黑线
红线、白线、绿线、黑线
联想的是:
黑线、空针、绿线、白线、红线
红线、白线、绿线、空针、黑线

网友:
明白了
颜色对应就可以了
我试验下阿,谢谢版主

网友:
把线都劈成一根一根的,对着插上不就行了。你都已经知道各脚作用了。

网友A:
好了谢谢各位
我把那些线拔出来重新对应调整了一下
不过联想的那几根线的顺序是这样的;红线、绿线、白线、、黑线,开始用红线、白线、绿线、黑线显示不可识别的usb,置换了一下,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了谢谢各位
我把那些线拔出来重新对应调整了一下
不过联想的那几根线的顺序是这样的;红线、绿线、白线、、黑线,开始用红线、白线、绿线、黑线显示不可识别的usb,置换了一下,就可以了

你得感谢王大修,USB插反了,就冒烟了,线出白烟

如果你会万能表就好了
USB一般是:电源正5V,数据负,数据正,地

网友:
USB的最好弄,我经常给单位的联想机升级,拆之前先记下原装主板的插针定义,然后记住线的颜色,最好用扎带捆一下,做个标记,然后用大头针把原来机箱的前面板连线挑出来,再查到新主板上,这样就不会错了,但是联想机有个问题就是绿色灯不会亮,变成黄色,它的灯有3根线,USB把一组黑线挑出来插到绿线下面,另外一组用针打个眼,把黑线挑出来插上,当然它的顺序是1234,4321,把一组颠倒过来就好了

网友:
新手我有长见识了
同样的问题可能换个角度会做的更好啊

网友:
来个大全集 孤独的风 提供的九种接法 有时间可以去看下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17139-1-1.html

网友:
把线拨出来重新排列过才行!要不然小心烧掉了哦